单片机驱动LCD1602只显示一行黑块?

楼主:
刚学习使用单片机,做一个电路设计,仿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实物烧录进去LCD1602只显示一行黑块,因为怕焊接错误所以用的pcb板子,所以应该不是焊接错误,想请教各位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屏幕截图 2023-04-01

仿真

仿真

屏幕截图 2023-04-01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3-04-14):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网友B:
问题已解决,lcd初始化加了几个延时函数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