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制作PID程序

楼主(2023-04-14):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define _MAIN_C_
//============================
#include "includeFile.h"
//============================

sbit output1=P4^0;
sbit output=P2^4;
//sbit ds=P3^2;

//sbit ledred=P1^6;
//sbit ledgreen=P1^7;
sbit key0=P2^0;//按键引脚
sbit key1=P2^1;
u8 n,num;
unsigned int TTemp = 95.33,HHumi = 99.99;        //温度和湿度unsigned int Temp = 99,Humi = 99;
unsigned int set_temper=30,temper,temp,ceshiwendu; //温度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s;
float  f_temp;//转换后的温度
u8 tvalue;
unsigned int tvaluenum1;
unsigned int tvaluenum2,tvaluenum3,tvaluenum4,tvaluenum5;
u8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void Dsplay_OLED(void);

void delay11(i)//延时函数
{
        u16 j;
        for(i;i>0;i--)
        for(j=110;j>0;j--);
}
/*********************************
OLED显示
****************************/
void Dsplay_OLED(void)//显示
{
                AHT10_Read_Data(&TTemp,&HHumi);
                Delay1ms(100);                //快速测量可能会引起传感器升温,此处降低测量速率
//循环显示温湿度
//                        OLED_ShowNum(0,0,Temp,5,16);//显示温度值
//                        OLED_ShowNum(64,0,Humi,5,16);//显示湿度值
                OLED_ShowNum(0,4,set_temper,4,16);
                OLED_ShowNum(32,4,high_time,4,16);
                OLED_ShowNum(64,4,low_time,4,16);

//                OLED_ShowString(16,4,temper);

                OLED_ShowNum(0,2,TTemp/100 ,2,16);
                OLED_ShowString(16,2,".");
                OLED_ShowNum(20,2,TTemp%100/10,1,8);
                OLED_ShowNum(28,2,TTemp%10,1,8);
                OLED_ShowCHinese(40,2,1);
//                RegBuf_Input[0] = Temp;
                Delay1ms(200);
                OLED_ShowNum(60,2,HHumi/1000,2,16);
                OLED_ShowString(76,2,".");
                OLED_ShowNum(80,2,HHumi%1000/100,1,8);
                OLED_ShowNum(88,2,HHumi%100/10,1,8);
//                RegBuf_Input[1] = Humi;
//                        OLED_ShowNum(36,4,Humi%10,1,8); //湿度小数点后第3位
                OLED_ShowString(96,2,"%");
//                Delay1ms(100);

                OLED_ShowNum(0,6,count,2,16);
                OLED_ShowNum(90,6,set_temper+1,2,16);
                OLED_ShowNum(32,6,tvaluenum2,4,16);

}
/****************************
//获取温度
****************************/
u16 get_temper()
{
        tvalue=TTemp;//;ceshiwendu
                 if(tvalue<0x0fff)
                        tflag=0;
//                        OLED_Clear();   //清屏
//                        OLED_ShowString(40,0,"err");
                 else {tvalue=~tvalue+1;tflag=1;}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tvalue
        temp=tvalue;
        return temp;
}
/*******************
void keyscan()//键盘扫描
{
           if(key0==0)
           {
          delay11(1);
          if(key0==0)
          {
           while(!key0);
           delay11(1);
           while(!key0);
           set_temper++;
          }
//                OLED_ShowNum(0,4,set_temper,4,16);
          delay11(1);
        }
        if(key1==0)
           {
          delay11(3);//延时去抖
          if(key1==0)
          {
           while(!key1);
           delay11(3);
           while(!key1);
           set_temper--;//温度减
           if(set_temper==0)
           {set_temper=0;}
          }
//                OLED_ShowNum(0,4,set_temper,2,16);
        }
}
**********************/
/***********************************************************
温度比较处理子程序
***********************************************************/
void compare_temper(void)
{
unsigned char i;
tvaluenum2 = TTemp/100;
//        AHT10_Read_Data(&TTemp,&HHumi);
        if(set_temper>tvaluenum2)  //设置温度大于当前温度   ceshiwendu
                {

//                        ledred=0;
                        output1=1;

//                        ledgreen=1;
                        if(set_temper-tvaluenum2>1)  //温度相差1度以上 ceshiwendu  TTemp
                        {

                         high_time=100;
                         low_time=0;

                        }
                        else  //设置温度与当前温度差距很小时开启PID调整
                        {
                         for(i=0;i<10;i++)
                         {
                                get_temper();
                                rin = s;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 (high_time<=100)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0);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 (100-high_time);
                                output1=0;                                                                //增加PWM
                        }

                }
/*********************************************************

****************************************/
                else if(set_temper<=tvaluenum2)  //设置温度不大于当前温度
                        {
        //                        ledred=1;
                                output1=0;
        //                        ledgreen=0;
                                if(tvaluenum2-set_temper>0) //温度相差0度以上
                                        {
                                         high_time=0;
                                         low_time=100;
                                        }
                                else
                                {
                                 for(i=0;i<10;i++)
                                         {
                                                get_temper();
                                                rin = s;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 (high_time<100)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10000);
                                 else  high_time=0;
                                 low_time= (100-high_time);
                                }
                        }

}

/*****************************************************
T0中断服务子程序,用于控制电平的翻转 ,40us*100=4ms周期
******************************************************/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EA=1;
        ET0=1;
        TR0=1;
}

void serve_T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count<=(high_time))
        output=0;
        else if(count<=100)
                {
                  output=1;
                }
        else count=0;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
/********************
初始化参数void compare_temper(void)
*******************/
void AInit(void)
{

//        unsigned char i;
        Timer0_Init();  //Timer0_Init(void)
        OLED_Init();                //LCD初始化
        OLED_Clear();   //清屏
        OLED_Display_On();//开显示
        AHT10_Init();        //AHT10初始化
        OLED_Clear();//OLED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String(40,0,"Modbus");

        output1=0;
        output=0;

        high_time=50;                        //高温变量
        low_time=50;                        //低温变量
//        ceshiwendu=30;                //测试用变量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10; // P值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8;                // I值
        spid.Derivative =6;                // D值
        spid.SetPoint =100; // PID目标点Set PID Setpoint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AInit();

        while(1)
        {
//                compare_temper();
                Dsplay_OLED();
                compare_temper();  //比较温度
//                serve_stat();
//                keyscan();  //按键扫描
/******************************************************/
//for(i=0;i<10;i++) //循环10次
//                {
//        OLED_ShowNum(32,6,set_temper,4,16); //显示温度值
//                 if((key0==0)||(key1==0)) break; //如果有按键退出显示循环
//                }
//                if((key0!=0)&&(key1!=0))

        }
}

PCB原理图开源:oshwhub.com/lbhsl/stc12c5a60s2-ce-shi-ban
视频:b23.tv/rOfdOIm

Keil代码下载:

楼主:
继续更新:上位机昆仑通态触屏Modbus485通讯测试测试视频B站

楼主:
由于原理图串口2设置定时器2与Modbus有冲突,功能太多需要自行更改,先在使用串口1测试程序,原理图后期在更新。

更新程序,PCB原理图调试过程中有问题,待更新

更新程序,PCB原理图调试过程中有问题,待更新

Modbus C51_V1510(上位机软件).rar

Modbus C51_V1510(更新Moudbus程序).rar

网友A(2024-02-23):
我在立创看到又转这里了,想学习moudbus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B(2024-07-01):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载仿制学习一下

网友C(2024-10-25):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程序可以做 加热和制冷吗?
PID 有正作用,和 负作用 吗?

网友D:
感觉这程序pid没起作用,rin = s;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s没有任何赋值,没法对比

网友D:
pid部分纯属生搬硬套,毫无作用。实时温度根本没传给pid,能控温全靠else if(set_temper<=tvaluenum2)这句

网友E(2025-06-20):
想用modbus RTU通讯采用485方式,看了这边定义是P3.2,电路图485是P1.2和P1.3,程序上这边需要怎么修改呢?
#define  UserEN485                        (1)                   //485ʹÄÜ¿ØÖÆ
#if  UserEN485 > 0
sbit         EN_485S        =         P3 ^ 2;                        //Rs485¿ØÖÆIO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