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8x8硬件乘法器 文档里的例程是汇编的看不懂?

楼主(2023-04-15):
所有 PIC18 器件均包含一个 8 x 8 硬件乘法器,文档里的例程是汇编的看不懂,有没有哪位用过?C语言的

网友A:
PIC的硬件乘法器和STC的硬件乘法器是不一样的
PIC的硬件乘法器是本身有的,PIC的数据手册是这样说的"所有 PIC18 器件均包含一个 8 x 8 硬件乘法器(是
ALU的一部分)"
它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执行了乘法的指令就可以去读取PRODH:PRODL的结果了
但它只是8位的
C语言可以这样的:
u8 a = 10;
u8 b = 123;
a*b;
然后读取乘积寄存器验证一下
好久没有玩PIC了,没时间帮你验证了

网友B:
PIC ,感觉很遥远的事了,microchip 的吧。多看看例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