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har'这个应该怎解决

楼主:
想知道怎么解决

屏幕截图 2023-04-15

这个该怎么解决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23-04-15):
正确拼法是:unsigned

网友B:
语法错误,unsigend是错的,应该是unsigned

网友C:
char前面缺少分号,再定位到报错的char位置,然后往前看,前面应该是一句缺失分号的语句,但上句确实有分号,那就看上一句和char之间的关键字 ,unsigend 拼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