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 怎么把日期放在中间?

楼主(2023-04-15):
如题,请问一下大佬怎么把年月日放到显示屏中间,不知为啥我的星期不显示,所以我就想把星期删掉,把年月日当到中间,求大佬告知

楼主:
我会了,打空格就行。。。

网友A:
改0x80   想改到哪个位置就改成图中的数

网友B:
Lcdwritecom (0x80);
中的0x80改大一点数值

网友C:
打空格是行,但是把0x80改大一点比打空格占用的数据小一点

网友D:
LcdWriteCom(0x80); 用第一行的位置 0x80是开头 想中间 就调0x85左右
如果用LcdWriteStr();那里面“”显示字符串才是打空格就行

网友E:
写入空格字符!!

网友F:
改变起始位置即可。

网友G:
建议将程序改写成显示任意位置的字符形式方便调用。
至于星期不显示,可能是显示越界或被后面的刷新掉了,要改主程序。
一般,这种相对固定位置的时钟,可以直先接写显示模板,然后调入参数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