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如何读取MQ2烟雾报警模块数据?需要ADC吗?

楼主(2023-04-15):
买的这种MQ2烟雾传感器模块,把他连接在单片机上的话还需要买个adc0832吗?,我想做个烟雾报警模块,烟雾浓度能在lcd1602上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显示,我估计单片机MCU上自带的ADC就够用了,不需要再买芯片。

好的,谢谢!

网友B:
简单显示,我估计单片机MCU上自带的ADC就够用了,不需要再买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要显示浓度没有ADC是绝对做不到的。

你好,我要是想显示温湿度,光强和烟雾浓度的话用1602是不是不可以啊?

网友C:
想要显示浓度没有ADC是绝对做不到的。

网友D:
MQ2烟雾报警模块有开关信号输出与模拟信号输出,模拟信号需要ADC,开关信号不需要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