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通过室外光线控制室内灯光的亮暗

楼主(2023-04-15):
已经通过stc15单片机内部adc将光线数值测成功,后面怎么通过数值改变光源亮度,求大佬们帮助

网友A:
可采用PWM控制光源亮灭时间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PWM控制光源亮灭时间实现

请问有关于pwm的代码吗,可以分占空比的那种

网友B:
在 STC-ISP V6.91N版的软件中,有范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STC-ISP V6.91N版的软件中,有范例程序

谢谢,用的时候需要初始化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