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 继电器吸合之后,LCD闪烁?

楼主(2023-04-15):
做了个指纹电子密码锁,继电器没有接输出,开锁的时候继电器吸合,LCD会变暗闪烁,继电器不工作时,LCD5V电压,开锁的时候LCD电压会降低,降到4.6V以下就会变暗,开锁有时候LCD电压会变到4.6V以下,有时候不会,求助大佬该怎么解决,希望有不用给继电器单独供电的方法。

网友A:
你的电源也太差了吧,继电器那点儿电流就能把电源电压拉低。换一个。

网友B:
用什么供电?电源的参数?开锁是什么方式(继电器吸合多久)?如果是电磁铁方式极短时间吸合的,继电器后面用二极管隔离,再并接一个大容量的电容,这样继电器吸合就不会拉低单片机的供电

网友C:
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够吧,开锁耗的电流大,你的驱动能力不足,电压就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也太差了吧,继电器那点儿电流就能把电源电压拉低。换一个。

试过了充电宝,5V2.1A的充电头,65w,33w的手机充电器,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供电?电源的参数?开锁是什么方式(继电器吸合多久)?如果是电磁铁方式极短时间吸合的,继电器后面 ...

这是我的开锁电路,没有并联电容,每次都会拉低电压,少的时候拉低0.2V,多的时候甚至会拉低0.5-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供电?电源的参数?开锁是什么方式(继电器吸合多久)?如果是电磁铁方式极短时间吸合的,继电器后面 ...

用的充电宝供电,5V4.5A的口,USB转DC002的线,吸合时间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也太差了吧,继电器那点儿电流就能把电源电压拉低。换一个。

对了,我测了下,继电器吸合的时候DC口输入电压还是5V没变,但是LCD电压就是降到了4.6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开锁电路,没有并联电容,每次都会拉低电压,少的时候拉低0.2V,多的时候甚至会拉低0.5-1V

把继电器和单片机的供电一起贴出来吧,你这样是说不清楚的,反正得将二者的供电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继电器和单片机的供电一起贴出来吧,你这样是说不清楚的,反正得将二者的供电隔离

电源电路,开关用的自锁开关,从DC口到开关右侧电压降低了0.1V

网友D:
要么PCB线路很细,要么是电磁锁附近供电没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继电器和单片机的供电一起贴出来吧,你这样是说不清楚的,反正得将二者的供电隔离

会不会是因为我pnp用的9012,最大集电极电流没有8550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PCB线路很细,要么是电磁锁附近供电没有电容。

用的30ok线,继电器电路是从电源电路接过来的,电源电路有个220uf的电容,继电器电路没有

网友E:
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大

楼主:
谢谢大家了,找到原因了,DC口输入5V,然而到达单片机的电压只有4.8V,而且这个电压还不稳定,一直变化,此时继电器吸合,电压下降很多,不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为什么

网友F:
有干扰,排除干扰

网友G(2023-11-01):
空载电压正常,带负载电压就下降严重,测下这个回路阻值,看哪部分阻值过大导致,正常情况下,仅仅供电单片机就有0.2V压降,继电器电流不超过100mA,不可能把电压拉的那么低

网友H:
查一下功率或者电池的电量

网友I:
都玩上单片机了,连几十块钱带安培表的可调电源都舍不得买,拿充电宝在供电。电流多少都不知道

祝愿楼主学习之路艰难坎坷,困难重重

网友J:
可能是你的LDO输出电流不够,先不用LDO试试

网友K:
驱动继电器的电源不具备所需功率的能力。 尝试更大的电源。

网友L:
线路的问题,有可能虚连,或PCB线宽不够,另外测一下锁的电流,有的锁功耗很大,会把电压拉下来

网友M:
充电宝有保护电路,瞬间电流过大会保护的

网友N:
从5VDC输入口到单片机电源脚、继电器、LCD电源端......所有工作电源部分,认真检查一遍,可能有断路或短路问题,最有可能的是虚焊!且虚焊点极有可能在5V电源入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