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V差分信号的放大采集

楼主(2023-04-15):
差分输入信号检测不用仪表运放,也不直接送入高精度的ADC芯片,而是直接采用这种在运放同向输入端电压抬升VREF的形式,是否可以完成压力传感器差分放大的功能?VOUT=差分信号*放大倍数+VREF基准?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帖子里面我的发言: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830-1.html

你都把惠斯通电桥的工作条件给破坏了,还想测什么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帖子里面我的发言: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830-1.html

好经典  我收藏了  这样接  怎么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帖子里面我的发言: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830-1.html

看了你的帖子 我还是没明白为什么桥式传感器可以做得更精准的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经典  我收藏了  这样接  怎么破坏了?

你把你图里的传感器换成4个电阻不就看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图里的传感器换成4个电阻不就看出来了吗?

说下为什么四个电阻可是实现温度补偿呢  为什么可以测试的更准呢  比两个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