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楼主(2023-04-15):
基于52单片机的温室大棚的环境检测,要求:
1.有keil源代码、Protues仿真
2.需要检测的参数是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然后实现温度的自动控制,可以设定各个参数的初始范围,超出设定范围,会有蜂鸣器报警

网友A:
本坛禁止,某一个宝不禁止。
象这种没代码直接提问要文档的,呵呵

网友B:
硬件上需要对应的检测传感器,然后采样,不过由于这些参数并不是很容易进行测试校准,那直接买相应的模块即可,市场上应该有很多比较成熟的类似温湿度检测模块,通过单片机读取各个模块检测到的数据进行判断不就行了,参数设定的话再给挂一个铁电

网友C:
检查是可以的,要实现自动控制就复杂些,首先你四个“度”要有相应的传感器,开4个AD采样通道,采集相应的变量,经过处理运算,看看是不是在合理区间,不在的话,就要开启相对应的控制器进行升温或者降温。这些应该是DO输出,然后再继续采样比对,构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