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用STC15单片机做程控电子负载,控制按键一般用几个?

楼主(2023-04-15):
我用了两个,想法是一个控制PWM 占空比增加,一个控制PWM占空比减少,师傅说不够用,目前没想到还要按键做什么用,
顺便问一下STC15F2K60S2还需要复位按键吗?

网友A:
还可设置启用/停用负载  复位按钮可设置,否则用内部看门狗复位

网友B:
一般情况下STC15F2K60S2不需要复位按键,

网友B:
一般情况下STC15F2K60S2不需要复位按键,除非你有特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