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烧录华夏龙的51F020单片机?

楼主(2023-04-15):
为了修理设备,需要烧录华夏龙的8051f020单片机,有当初的USB转JTAG烧录器,源程序,当初的原始程序。因本人只学过些国产的STC单片机,并不精通。
听开发者说程序为08年左右编写,历经2个人改动,具体细节已经忘记,用KEIL编译,用KEIL烧录,并非像STC一样生成HEX文件,在源程序文件包中没有发现HEX文件,还从网上下载了华夏龙的IDE.EXE和Silicon Laboratories IDE.exe,不知道怎么使用,

请大侠指点一二,或需要看什么资料也行。

楼主:
OK自己摸索成功。。。。。。

网友A:
华夏龙的厂家还在么 ? 8051f020与华夏龙有啥关联呢 ?......
我只是好奇问问。

网友B(2023-05-29):
HC32F005C6PA->GND <-------->  串口模块->GND

HC32F005C6PA->VDD <-------->  串口模块->3.3V

HC32F005C6PA->P35 <-------->  串口模块->RXD

HC32F005C6PA->P36 <-------->  串口模块->TXD

HC32F005C6PA->RST<-------->  串口模块->DTR

串口烧录操作

1.打开hdsc.exe(Cortex-M在线编程器)

2.目录MCU选择(对应型号)

3.通信波特率115200(太高有可能通迅不上)

4.Hex文件选择相应的文件即可

5.端口设置相应端口,因电脑而异

6.点击执行

7.等待烧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