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检测高电平有效的传感器信号?

楼主(2023-04-15):
我想做一个人体红外传感器与51单片机相连接,人体传感器是高电平有效但是51开发版是上电复位也是高电平,请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A:
轮询或者中断。51是弱上拉,传感器输出低电平51端口当然就是低电平,千万别配置51端口。

网友B:
现在的8051, STC8H8K64U的I/O上电后基本都是高阻输入,一切正常

网友C:
直接检测就行,准双向口很容易被外部拉低
循环判断上升沿就行

网友D:
加一个反相器,再连接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