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求指导

楼主(2023-04-15):
谢谢大家

网友A:
就是个跑马灯。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LED轮盘电路。

网友C:
按下S1,LED会进行跑马灯表演。

网友D:
555的第3个输出矩形波至CD4017进行十进制计数(表现为二进制数据),驱动LED亮灭变化(流水灯)

网友E:
按下S1,LED会逐个点亮,松开S1,LED会停在某个上,轮盘赌吗

网友F:
按下S1,Q1导通,C1充电,555输出连续脉冲, CD4017根据脉冲信号,Q1_Q9依次输出高电平,驱动LED工作,实现顺序点亮。一般灯带上可用,彩色变换。

网友G:
变速流水灯

网友H:
顺序点亮led

网友G:
这里可以把Q1当成一个可变电阻,按下S1,C2充电至VCC,此时,Q1基极电压足以使Q1饱和导通,松开S1,C2随着放电进行,端电压下降,Q1退出饱和状态,进入放大状态,此时相当于在R2上串联一只电阻,C1的充电速度变慢(C1的放电速度保持不变),流水灯的节奏变慢。放电的继续,流水灯的节奏不断变慢,直到C2的端电压不足维持Q1的导通而截止。)

网友I:
电灯电路

网友J:
按一下键,10个流水灯跑几圈,然后停止。

网友K:
流水灯电路。com2接口预留外电源接口。按钮是触发按钮c2r1是延时元件流水灯运行会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L:
跑马灯!可以控制开关机!

网友M:
按下s1,灯会依次亮起来

网友N:
移位计数器,就是用555输出的脉冲来触发4017进行移位计数,后面的LED轮流点亮

网友O:
模电的一个经典实验哦

网友F:
流水灯实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