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光敏电阻测的数值然后控制led亮暗,是用pwm吗

楼主(2023-04-1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是。应是先将采样值通过数模转换,然后你懂的;
或者直接阀值控制,临界值不够精确且多值电路过于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是。应是先将采样值通过数模转换,然后你懂的;
或者直接阀值控制,临界值不够精确且多值电路过于复 ...

我获取了通过adc转换的光敏电阻值,然后后面的pwm就不会用了,(pwm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