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发生了自激振荡 相频特性曲线图怎么看?

楼主:
这个电路是恒流源电路,它发生了自激振荡,于是我测了一下R1处的电流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曲线,但是看不懂,不知道怎么从相频特性里面看出,这个恒流源电路在相位频率特性图的哪个地方发生了振荡

示波器测试恒流源电路的输入波形 和 恒流源处的波形,如图示:

蓝色波形放大,如图示:

交流扫描 I(R1) 处的幅频特性曲线 和 相频特性 曲线,如图示:

网友A(2023-04-16):
仿真只能作为参考,对这一点的理解非常重要

网友B:
用两个两通道xsc,接统一的地试试吧

网友C:
Q1供电电压太低,你用12v供电试试。

网友C:
Q1供电电压太低,放大进入非线性区,电路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恒流源需要一个基准电压源,你的图中没看到,而且Nmos 管接法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Q1供电电压太低,放大进入非线性区,电路不可能正常工作。

Q1电压更改为12V,恒流源处的电流还是起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1电压更改为12V,恒流源处的电流还是起振了

这不是起振,你输入信号就有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1电压更改为12V,恒流源处的电流还是起振了

你把R2改成4k再试,放大倍数大进入非线性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Q1供电电压太低,你用12v供电试试。

错,Vds低不低无所谓,Vgs够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错,Vds低不低无所谓,Vgs够了就行。

U1A-1输出已超出5v,Q1-Vds你还用5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U1A-1输出已超出5v,Q1-Vds你还用5v。

什么规定Vds不能是5V???别捏造理论。

网友G:
1、2脚接个合适的电容,即可消除自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1电压更改为12V,恒流源处的电流还是起振了

R2改4k,Q1供电改 12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