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无源蜂鸣器的频率怎么调啊,求解

楼主(2023-04-16):
每一毫秒执行一次
for(i=0;i<110;i++)//蜂鸣器以500赫兹频率响110毫秒
{
    beep=~beep;
    Delay(1);//每隔一毫秒翻转一次,周期就是两毫秒
}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控制反转时间就可以控制频率
频率Hz=1/(2x时间Sec)

网友B:
无源蜂鸣器要用方波驱动,方波频率即为其发声频率

网友C:
很简单啊,输出方波,延时时间和占空比要自己听感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