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贴片电容的容值?手上的万用表量不出来

楼主(2023-04-16):
大家好最近做了个充电板缺前级电源,搬了块24v100w的电源板,手上的万用表量不出来上面的贴片电容,大神帮忙看下都应该是多少的。还有两个电感对不对?电路有什么问题没。谢谢了! (不是太懂就是爱动手捣鼓

网友A:
买个LCR电桥。

网友B:
电路图一看就发现有很多地方有错误

网友C:
参照ob2269c 电源电路,而且你的图可读性很差,有很多地方错误 R9-R10之间应接输出+ ,C9 C10 之间接输出-  ,mos管和变压器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一看就发现有很多地方有错误

谢谢了我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照ob2269c 电源电路,而且你的图可读性很差,有很多地方错误 R9-R10之间应接输出+ ,C9 C10 之间接输出-  ...

谢谢了我检查下 主要帮我标下电容值

网友D:
你这原理图可读性差不说,还错误百出,没法看了。
我按照你标的驱动芯片型号,网上找了一份应用,供你参考!
你没标的那几个电容参数在设计中都是根据实际状况有调整的,参数的差异很容易导致开不了机,无输出的或者其它状况。

CR6842 反激式开关电源方案.pdf

网友E:
通常用的电容,通常用的百元级可测量电容的万用表都会有读数。
如果测不出,大概率是器件呵呵了,可找相应的原理图看相关器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原理图可读性差不说,还错误百出,没法看了。
我按照你标的驱动芯片型号,网上找了一份应用,供你参考 ...

谢谢了哈

楼主:
统一谢谢上面的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