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敏电阻控制led亮灭程序,为什么led不亮?

楼主(2023-04-16):
已获取光敏电阻值(00.00-48.59),控制led亮灭,为什么led不亮,求教
还想后续用光敏电阻值控制led亮暗,新手求教(pwm不会,想学)

楼主:
用的是stc15的芯片

网友A:
ad采取的是光敏电阻对应电阻的电压值,不是电阻值,你要看看你的ad是多少位的然后根据端口电压范围算出你想要的电阻对应的分压范围。不是40和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取的是光敏电阻对应电阻的电压值,不是电阻值,你要看看你的ad是多少位的然后根据端口电压范围算出你想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