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单片机用pwm控制led怎么写?

楼主(2023-04-16):
谢谢大家

网友A:
LED电流小于20mA,PWM串电阻接LED即可,LED电流大,则加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通过adc获取的光敏数组值,去控制led的亮暗,是用pwm中的pac吗,还是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电流小于20mA,PWM串电阻接LED即可,LED电流大,则加驱动即可。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pwm控制的代码,想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pwm控制的代码,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