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5V,实际到达单片机的电压只有4.8V?

楼主(2023-04-16):
做了个基于STC89C52的指纹电子密码锁,继电器输出,用充电宝供电,DC口输入5V电压,然而单片机电压只有4.8V,而且这个电压一直在变化,此时开锁,继电器吸合,电压直接降到4.6V以下,LCD会变暗,闪烁。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不小心将电路给短接了,结果单片机电压和DC口电压一致了,此时继电器吸合只会拉低0.1V电压,求大佬解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单片机电压低于5V:

1.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可能存在波动或者纹波,导致单片机电压不稳定。

2.电源的输出电流不足:充电宝的输出电流可能不足以支持整个电路的需求,导致电压降低。

3.电路中的线路电阻较大:在电路中,线路电阻越大,电路中的电压降就越大,这可能会导致单片机电压降低。

4.继电器的电压降:继电器在吸合时会消耗一定的电流,导致电路中的电压降低。此外,如果继电器的电压降较大,则可能导致单片机电压降低,从而导致LCD屏幕变暗。

而当你使用万用表将电路短接时,电源和单片机之间的电阻被短接掉了,电压降低的原因得到了缓解,所以单片机的电压和DC口的电压相同,同时,由于电压降低的程度降低,所以继电器吸合只会拉低0.1V电压。

为了解决电压不稳定的问题,你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更换更稳定的电源:使用稳定的电源,例如线性稳压器或者开关稳压器,可以避免电压波动和纹波。

2.使用更大容量的电源:使用输出电流更大的电源,以确保整个电路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3.降低电路中的线路电阻:通过优化电路的布局和设计,可以降低线路电阻,从而减少电压降。

4.选择低功耗的元器件:如果你使用的元器件功耗较大,可能会导致电路中的电压降低,因此可以选择功耗更低的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单片机电压低于5V:

1.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可能存 ...

谢谢,我尝试断掉了LCD模块和继电器模块的+5V输入,但是没断掉其与单片机的连接,整个电路剩下了单片机最小系统,5V转3.3V芯片,矩阵键盘和蜂鸣器,这个单片机电压和DC口还是差0.1V左右,而且不稳定,一直变,我明天去实验室试试用稳压电源会不会有所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单片机电压低于5V:

1.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可能存 ...

我的问题没描述清楚,是万用表的金属头不小心放在了LCD的1,2引脚之间,然后就立马拿开了,那一瞬间导致电路短路了一下,然后单片机和DC口的电压就一致了,继电器吸合也只会拉低0.1V,之后要是系统断电重新启动,电压就又会不一致了

网友B:
在电源地之间加个几百欧的假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C:
直流电源与单片机的VCC之间有一个额外的电阻,电源电流驱动能力低,当更多的设备消耗电流时,电压被拉低。

网友D:
R2和D1串在一起肯定会分压的,而且你电路中其他的串联器件会有压降,所以肯定会有分压,检查串联器件

网友E:
电源是有内阻的(不是理想电压源),线路也有内阻(不是超导体),所以一旦有电流通过,就有压降,一旦有电流变化(比如LED闪烁、继电器动作、电机动作等等),则压降也会变化。
但凡学过一点模拟电路,应该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F:
楼主是个新手,还是多修炼吧,犯了两个错误,实验阶段用可调电源,不要用充电宝,

可以随时观察电压跌落和电流,对电压和电流负载就有深刻体会,还有不小心就短接了,

也不知道短接了哪里,有没有器件烧毁。就因为楼主没有使用可调电源,所以楼主不知道

stc单片机完全可以工作在4.6v甚至4v。它根本不在乎0.1

网友G:
万用表调到毫伏档,红表笔接DC头的VCC,黑表笔接单片机或继电器等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源与单片机的VCC之间有一个额外的电阻,电源电流驱动能力低,当更多的设备消耗电流时,电压被拉低。

是的,测了自锁按键两个引脚之间有500欧姆左右的电阻,当电路不小心短路了一下之后,这个电阻就消失了,单片机与电压电压就一致了,这个电阻怎么取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是有内阻的(不是理想电压源),线路也有内阻(不是超导体),所以一旦有电流通过,就有压降,一旦有电 ...

是的,正常是有压降的,现在的情况是DC口的电压和单片机的电压相差了0.2V左右,而且这个电压差还一直变,不稳定,当电路短路了一下之后,这个电压差就只有0.01V,而且很稳定,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让这个电压差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个新手,还是多修炼吧,犯了两个错误,实验阶段用可调电源,不要用充电宝,

可以随时观察电压跌落 ...

是的,没有实验环境,虽然电压不稳定,但是单片机和继电器都正常工作,问题是LCD电压在4.6V以下会变暗,甚至闪烁,不知道咋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调到毫伏档,红表笔接DC头的VCC,黑表笔接单片机或继电器等VCC。

有个0.08-0.1V的电压,一直在这个范围内变动,怎样让他稳定下来呢,我不小心将电路搞短路了,短路恢复正常之后,他这个电压就稳定在了0.01,一切都就好了,但是重启下电源就又成一开始的样子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最后发现是因为自锁开关有个500欧姆的阻值,绕过开关就一切正常了,用的是自锁开关的并联接法,不知道是接法有问题还是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