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惠斯登电桥输出信号&如何实现高精度测量

楼主(2023-04-16):
1.(2)全臂(全桥)工作电路:
当电桥中全部电阻接入应变片,应变片发生变化时,R1与R3增大ΔR,而R2与R4减小ΔR
经计算:U0=U*(ΔR/R)-------这个公式中U是传感器的供电电感吗?△R/R具体如何计算?这里有四个电阻

2.桥式传感器是否会输出一个负值,比如S+和S-的差值为负,这样ADC&MCU是否可处理这个负值信号?

3.使用CS32A010是否可以直接采集传感器输出这个差分信号?内部是带PGA放大的,24位ADC;用海芯的HX711更好还是用芯还的CS32A010更合适?需要测量的范围是0-1000g,精度±1g,也就是千分之一的精度误差(0.1%)
欢迎做过珠宝电子秤设计的同仁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A:
1 U是输入电压。
2 ADC&MCU可以处理这个负值信号。
3 使用CS32A010可以直接处理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网友A:
HX711是带PGA放大24位ADC,而CS32A010不但有PGA放大24位ADC还有32位MCU内核。做微型装置更有优势。

网友B:
1)U是传感器供电电压,△R/R用传感器灵敏度x负荷就能算出来。

2)共模电压必须低于Vcc高于GND,差模电压可正可负。

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711是带PGA放大24位ADC,而CS32A010不但有PGA放大24位ADC还有32位MCU内核。做微型装置更有优势。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是传感器供电电压,△R/R用传感器灵敏度x负荷就能算出来。

2)共模电压必须低于Vcc高于GND,差模电 ...

2.关键是负值的信号 单电源的MCU 内置ADC能处理吗 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是传感器供电电压,△R/R用传感器灵敏度x负荷就能算出来。

2)共模电压必须低于Vcc高于GND,差模电 ...

1.差分电压还有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附带好处-------差分电压是如何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

2.差分桥式传感器是如何实现精准测量的?

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