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怎么编写?当led灯点亮数量大于等于6时,直流电机开始旋转

楼主(2023-04-16):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条指令的事!
if(LED >= 6)   P_MOTOR  = 1;

网友B:
你那6个灯怎么控制的呢,6个端口分别控制六个灯麽,那只要if(六个端口==1){电机控制=1}

网友C:
看你的led驱动模式了,分为低电平驱动跟高电平驱动,你可以直接查看gpio的输出寄存器的值来查看led的状态,设置一个函数来查询,led数大于6的时候打开pwm就行

网友D:
一条指令的事! if(LED >= 6)   P_MOTOR  = 1; else P_MOTOR  =0;//假如1电机旋转,0电机停止

网友E:
只能说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