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仿真中断只执行一次,第二次无法执行?

楼主(2023-04-17):
设置的流水灯按键key2启动后key1对应的P3.2中断启动进去后停止了,但是在启动按键key2执行流水灯后中断就感觉失效了无法停止,并且两个按钮同时按下不松开的情况下竟然去执行key2的流水灯了,第二个问题除了main()函数调用使其中断结束后不执行程序还有什么办法使中断结束后不回到程序执行吗?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2;        //定义P3.2口为按键key1
sbit key2=P3^3;        //定义P3.3口为按键key2
sbit led1=P1^0;        //定义P1.0口为电源指示灯红灯
sbit led2=P1^1;        //定义P1.1口为电源指示灯绿灯

char a[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初始化数组对应流水灯端口
int i,k;

void delay(int x)        //延时函数
{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中断函数
{
if(key1==0)
{
delay(100);  //按键防抖

  if(key1==0)  //判断执行中断
  {
     P2=0Xff; //P2口复位
     led1=0; //红色电源指示灯亮起
         led2=1; //绿色电源指示灯停止
         key2=1;//初始化P3.3按键
         i=0; //初始化数值
         k=0; //初始化数值
         main();//返回主函数。--使其中断结束后不在回到程序继续执行
}
}
}

void interr()//中断函数打开
{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P3.2
         IT0=0;                //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模式,1是下降沿触发,0是低电平触发
}

main()
{
interr();//初始化中断函数
i=k=0;//初始化数值
led1=0; //红色电源指示灯亮起
led2=1; //绿色电源指示灯停止

while(1)//程序循环扫描
{

  if(key2==0)//判断P3.3接口按键是否启动
  {
     interr();//初始化中断函数
           i=0; //初始化数值
            led2=0; //绿色电源指示灯亮起
     led1=1; //红色电源指示灯停止
     k=1; //初始化数值

           while(k)//初始化数值K为1后-开始循环流水灯
         {
         for(i=0; i<8; i++)        //循环判断         向下循环点亮LED
        {
            P2=a[i];  // 右移数组,点亮下一位LED
           delay(400); //延时函数
       }

       for(i=6;i>0; i--)  //循环判断  向上循环点亮LED
       {
            P2=a[i]; // 左移数组,点亮上一位LED
            delay(400);  //延时函数
       }
    }}
}
}

网友A:
中断调用主函数?编译能通过?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2;        //定义P3.2口为按键key1
sbit key2=P3^3;        //定义P3.3口为按键key2
sbit led1=P1^0;        //定义P1.0口为电源指示灯红灯
sbit led2=P1^1;        //定义P1.1口为电源指示灯绿灯

char a[8]=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初始化数组对应流水灯端口
int i,j,k;

void delay(int x)        //延时函数
{
        char i;
        while(x--)
        {
                for(i=0; i<120; i++);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中断函数
{
        P2=0Xff; //P2口复位
        led1=0; //红色电源指示灯亮起
        led2=1; //绿色电源指示灯停止
        i=0; //初始化数值
        k=0; //初始化数值
}

void interr()//中断函数打开
{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P3.2
        IT0=0;                //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模式,1是下降沿触发,0是低电平触发
}

main()
{
        int cnt = 0;
        interr();//初始化中断函数
        i=j=k=0;//初始化数值
        led1=0; //红色电源指示灯亮起
        led2=1; //绿色电源指示灯停止

        while(1)//程序循环扫描
        {

                if(key2==0)//判断P3.3接口按键是否启动
                {
                        k=1; //初始化数值
                }
                if(k)//初始化数值K为1后-开始循环流水灯
                {
                        if(cnt == 0)
                        {
                                cnt = 400;
                                if(!j)
                                {
                                        P2=a[i];  // 右移数组,点亮下一位LED
                                        i++;
                                        if(i>=8)
                                        {
                                                i=6;
                                                j=1;
                                        }
                                }
                                else
                                {
                                        P2=a[i];  // 右移数组,点亮下一位LED
                                        i--;
                                        if(i<=0)
                                        {
                                                i=0;
                                                j=0;
                                        }
                                }
                        }
                        else
                        {
                                cnt--;
                                delay(1); //延时函数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调用主函数?编译能通过?

主函数不是说不需要声明可以随意调用吗?

楼主:
谢谢大佬的参考程序,我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