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到RJ45的电路连接问题 一组差分对正负之间,可以接反吗

楼主:
一组差分对正负之间,可以接反吗
两组差分对之间,可以接反吗

差分对反接

差分对反接

正常接

正常接

正负反接

正负反接

网友A(2023-04-17):
PHY到RJ45的电路连接一般遵循Ethernet标准,其中包括了对差分对的连接方式。
PHY到RJ45的电路连接需要遵循IEEE 802.3标准中的规定。根据该标准,一组差分对正负极性不能颠倒连接,而两组差分对之间可以相互交换,但是不能颠倒连接。

对于一组差分对,其中一条线是正极,另一条线是负极,它们之间的极性是固定的。如果将它们连接反了,信号将被翻转,这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对于两组差分对,它们之间没有固定的极性,但是它们的顺序是有要求的。在PHY到RJ45的电路连接中,第一组差分对连接到RJ45插头的第1和第2个引脚,而第二组差分对连接到第3和第6个引脚。如果两组差分对之间颠倒连接,将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因此,在PHY到RJ45的电路连接中,需要按照标准的要求正确连接差分对,以确保正常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