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楼主(2023-04-17):
有甲乙两台51单片机,编程实现甲机P1口连接的8个开关控制乙机P1口连接的8个发光二极管的亮灭,并且同时每隔500ms乙机向甲机发送数码0~99,甲机接收后在数码管上显示出0~99。(说明:仿真实现,并且用中断方式实现串口方式1的发送和接收,波特率9600bps,假定晶振均为11.0592MHZ。)说明:分别用串口查询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来实现。
1:绘制的PROTEUS仿真电路图
2:KEIL中编写的程序指令

网友A:
你问题描述不全啊,两机P1口控制led灯,四种状态中只有一种状态灯亮。需要两机协调才能控制灯。协调机制,和开关依据你也没说。发送数码问题也描述不准确,因为以单片机速度,数码管虽然显示0到99,但人只能看到两个8 因为速度太快. 以一字节间隔500ms的速度发送0到99,虽然人眼能分别,,

网友B:
楼主是想要两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吧

网友C:
你搜一下,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925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