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报错missing ;before'num-A-I'

楼主(2023-04-17):
本来以为是没有定义long,但是定义了long之后出现了更多错误

网友A:
总要把ulong的定义贴出来吧,你这么贴代码纯粹是逗大家玩儿的吧。

网友B:
楼主不上英文课 ?
keil报错missing ;before'num-A-I'
意思就是keil报错说在'num-A-I'之前丢失了分号导致系统整不会了。
不出意外的话还会告诉你大概是第几行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ulong 是什么东西呢,大概率是没有定义的

网友D:
uchar前面define了,ulong还没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