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电压采集仿真程序 PCF8591模拟量采集 用8*8点阵翻页显示

楼主(2023-04-17):
包含程序及仿真,pcf8951驱动程序,不仅可以检测电压,还能检测光照强度以及温度,很适合小白

PCF8951模块

PCF8951模块

protues仿真图

protues仿真图

程序部分截图

程序部分截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2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graph[11][8]={
{0x0,0x18,0x24,0x24,0x24,0x24,0x24,0x18},//0
{0x0,0x8,0x18,0x8,0x8,0x8,0x8,0x8},//1
{0x0,0x18,0x24,0x24,0x8,0x10,0x20,0x3C},//2
{0x0,0x18,0x24,0x4,0x8,0x24,0x24,0x18},//3
{0x0,0x8,0x8,0x18,0x28,0x3C,0x8,0x8},//4
{0x0,0x3C,0x20,0x38,0x4,0x4,0x24,0x18},//5
{0x0,0x18,0x24,0x20,0x38,0x24,0x24,0x18},//6
{0x0,0x3C,0x24,0x4,0x8,0x10,0x10,0x10},//7
{0x0,0x18,0x24,0x24,0x18,0x24,0x24,0x18},//8
{0x0,0x18,0x24,0x24,0x1C,0x4,0x24,0x18},//9
{0x4C,0xD2,0x52,0x52,0x52,0x52,0x52,0xEC},//10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cnta;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nsigned int  D[4];

void delay11(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0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
main()
{ unsigned char jj,kk,ll,bb,cc,dd;
double Data; //
double V;         //转化成的电压值

while(1)
{
         ISendByte(PCF8591,0x40);
         Data=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V=Data*5/256;
                 D[0]=V*100;

        for(bb=0;bb<10;bb++){
                for(jj=0;jj<8;jj++)   //共要扫描八行
                {
                P1=graph[D[0]/100][jj];   //送字模数据
                        P2=tab[jj];
                    delay11(200);   //选中第一行
                        P2=0xff;
                        delay11(500);
              }
           delay11(500);}

                    for(bb=0;bb<10;bb++){
                for(jj=0;jj<8;jj++)   //共要扫描八行
                {
                P1=0x06;
                        P2=0x7f;
                        delay11(500);
                        P2=0xbf;
                        delay11(500);
              }
           delay11(500);}

                 for(cc=0;cc<10;cc++){
                for(kk=0;kk<8;kk++)   //共要扫描八行
                {
                P1=graph[D[0]%100/10][kk];   //送字模数据
                        P2=tab[kk];
                    delay11(200);   //选中第一行
                        P2=0xff;
                        delay11(500);
              }
           delay11(500);}

                for(dd=0;dd<10;dd++)
                {
                 for(ll=0;ll<8;ll++)   //共要扫描八行
                {
                P1=graph[D[0]%10][ll];   //送字模数据
                        P2=tab[ll];
                    delay11(200);   //选中第一行
                        P2=0xff;
                        delay11(500);
              }
           delay11(500);}

   }

}

注意现在用的8*8一次只能显示一个字符 所以需要翻页显示 不太直观  大家可以改为数码管或者 多点阵显示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