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23-04-17):
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有设计电源的供电和复位模块,然后PCB板上就没有USB接口,我可以用usb转ttl烧录程序吗,但是我该怎么给单片机供电呢,如果在header 2处外接电源,该怎么具体操作呢

网友A:
当然可以烧录,一般做产品不可能增加成本在成品上做烧写芯片和接口的,查单片机供电脚,

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就行。

网友B:
看是什么单片机吧。大部分单片机都是支持用USB转TTL烧录的。外接电源。看单片机是3.3还是5伏电源,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烧录,一般做产品不可能增加成本在成品上做烧写芯片和接口的,查单片机供电脚,

直接给单片机供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单片机吧。大部分单片机都是支持用USB转TTL烧录的。外接电源。看单片机是3.3还是5伏电源,直接给单 ...

感谢感谢

网友C:
太可以了,恭喜你又学到新技能! 一般的片子都是3.3V供电,把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地线个烧写口线分别飞线出来,接到USB转TTL上,就可以了。一般来说usb可以直接供电驱动芯片工作,要是不行的话,可以单独找个3.3v电源给芯片供电,注意地线要连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