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100W电源电路原理图 电容该怎么选?

楼主(2023-04-17):
之前发了个搬的板求电容值,大神看了不行又重新搞了下求大神们在给看下,还有老问题电容该怎么选呢能照搬大神给的那个cr6842的吗。

网友A:
这张图的难点是变压器如何设计,你放过最难的问题,反而去研究不是问题的问题干什么?

网友B:
图还是有问题,输出冷地与输入热地用了同一个标识,还有变压器次级没接冷地怎么形成次级回路? 电容你参考其他芯片外围,分析其用途选择。还有你L2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的难点是变压器如何设计,你放过最难的问题,反而去研究不是问题的问题干什么?

变压器我这有实物,我测量的1和6脚0.5欧,3和4脚0.5欧,8和10脚0.3欧,9和11脚0.3欧,5是1和6的中间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还是有问题,输出冷地与输入热地用了同一个标识,还有变压器次级没接冷地怎么形成次级回路? 电容你参考 ...

我按着板子画的图标识用一样了,L2是量的电感的线径数的扎数在某一个宝上搜的同样的。标错了应该是3.3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还是有问题,输出冷地与输入热地用了同一个标识,还有变压器次级没接冷地怎么形成次级回路? 电容你参考 ...

变压器次级C3前面加了接地这张图没显。

网友C:
R12 错误地放置在您的图表上。 它应该是串联的,如图所示(这是一个 RC 滤波器)。
每个 1000uF 的电容器 C10、C11 - 这是用于 2A 的电流。 如果您需要 5A - 您需要将它们增加 2.5 倍(最好增加数量 - 这样更容易冷却,使用寿命更长)。
对于 2A 的负载电流,电感器 L2 - 应该是 10uH,对于 5A - 它可以(但不一定)减少到 3.3uH。

(对不起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2 错误地放置在您的图表上。 它应该是串联的,如图所示(这是一个 RC 滤波器)。
每个 1000uF 的电容 ...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电路较上一版有所提高,不过还是有致命问题,具体见附图
搞开关电源,初期多炸炸机就会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较上一版有所提高,不过还是有致命问题,具体见附图
搞开关电源,初期多炸炸机就会搞明白

谢谢了最后做的图按这个做出来了通电正常就是个头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