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16进制数后加的cu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17):
问一下各位16进制数后加的cu是什么意思
#define TIM_CHANNEL_1                      0x00000000U                          /*!< Capture/compare channel 1 identifier      */
#define TIM_CHANNEL_2                      0x00000004U                          /*!< Capture/compare channel 2 identifier      */
#define TIM_CHANNEL_3                      0x00000008U                          /*!< Capture/compare channel 3 identifier      */
#define TIM_CHANNEL_4                      0x0000000CU                          /*!< Capture/compare channel 4 identifier      *

网友A:
U表示无符号吧。不是CU,C是前面的数字0x0000000C

网友B:
c是数字,具体等于几不能告诉你,一下子告诉你了印象不深,u是unsigned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是数字,具体等于几不能告诉你,一下子告诉你了印象不深,u是unsigned的意思。

哈哈,你真调皮

网友D:
16进制数后加u,u就是unsigned,表示是无符号,也就是表示无符号的16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