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不通电摇一摇里面会响?

楼主(2023-04-17):
继电器不通电,摇一摇里面有响声正常吗

网友A:
一般来说不正常,但是也有个别型号会响,比如带机械指示通断的。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线圈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不正常,但是也有个别型号会响,比如带机械指示通断的。

用的是松乐的SRD5V5脚继电器,功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线圈阻值是否正常

用的松乐的SRD5V5脚继电器,线圈阻值正常,吸合断开也正常,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松乐的SRD5V5脚继电器,线圈阻值正常,吸合断开也正常,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摇一摇有响声不正常,可以用磁铁吸一下试试。

网友C:
机械式的可能会响,一般塑封的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一摇有响声不正常,可以用磁铁吸一下试试。

谢谢大佬了,我把继电器拆了下来,才发现不是继电器响,是按键在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式的可能会响,一般塑封的不会响。

多谢,继电器没响,是独立按键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