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自动追光中视日追光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23-04-17):
在自动追光中以ds1302提供时间,计算出太阳的角度,然后让步进电机转动相应的角度,我该怎么让步进电机在开始时回到一个初始位置,然后这个初始位置设为零点出,以便可以转动之前算出来的角度,类似于实现舵机的功能,就是舵机可以0~180嘛,有参考点,我该怎么设计我的单片机程序呢,请各位大佬帮忙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个带零位的编码器装在电机上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本身就是廉价解决方案,用限位开关或者光电槽确定初始位置就行了,而且楼主应用里面一个限位开关就足够了。用编码器太贵,你怎么不用伺服电机呢?更加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找太阳不是靠时间来找的
是要靠光线来找的
必需得是感光的东西

你说的是光电追踪方式嘛,还有种是视日轨追踪

网友B:
找个带零位的编码器装在电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两个转轴就放两个光电槽呗,上电以后转到光电槽确定的初始位置,然后转到正确位置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找太阳不是靠时间来找的
是要靠光线来找的
必需得是感光的东西

也有时间和日历,再根据安装的经纬度,直接查表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没见过这种方式,不过也有道理,你按个行程开关作为归零位置

网友C:
哥们,找太阳不是靠时间来找的
是要靠光线来找的
必需得是感光的东西
要么是光敏电阻
要么是光电二极管
又或者是太阳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