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31蓝牙模块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无接收问题

楼主(2023-04-17):
是否是因为一次将gnd接错至vcc、vcc空置的原因导致?短路了?

楼主:
rx和tx没接错,tx接rx,rx接tx

楼主:
txd没电压,0.01-0.02v

网友A:
JDY-31蓝牙模块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无法接收的可能原因有:  串口通信参数设置错误:串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必须与JDY-31蓝牙模块的默认设置一致,否则可能无法正常通信。 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方式不正确:JDY-31蓝牙模块要求的AT指令需要遵守严格的格式和协议,比如指令和参数之间必须用逗号分隔,指令结尾必须为回车符和换行符等。 JDY-31蓝牙模块没有进入AT模式:进入AT模式的方式是将模块复位,在发送给定的AT指令之前,需要在1S内发送三个字节的字符串"AT\r\n",如果没有正确进入AT模式,后续的AT指令将无法执行。 串口连接线路错误:如果信号线接反或者未接好等原因,也会导致串口通信失败。 JDY-31蓝牙模块硬件损坏:如果模块损坏或者已经过期,也可能无法正常执行AT指令。 解决方法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排查:  确认串口调试助手的串口参数与JDY-31蓝牙模块的默认参数一致; 发送AT指令时必须按照JDY-31蓝牙模块的指令格式要求输入; 程序中先发送“AT\r\n”等控制指令保证模块进入AT模式; 确认串口连接线是否接好; 如果以上几点都确认正常,而还是无法接收指令,则考虑换一块新的JDY-31蓝牙模块。

楼主:
已解决,txd没电压,模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