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梯模拟程序 并联控制步进电机Proteus仿真图

楼主:
MCU并联控制步进电机(电梯模拟)stc89c51单片机主控
电机转1圈为1楼层,电机运行:... 电机到站:up!  new1:第一个电机对于的楼层 new2:第二个电机对于的楼层

#include "main.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tdio.h"
uint Key_Scan(void);
uint res=0;
void Motor_Muen(void)//菜单界面
{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new1:01");
        LCD_ShowString(1,10,"new2:01");
        LCD_ShowString(2,6,"00");
        LCD_ShowString(2,10,"00");
        LCD_ShowString(2,1,"up!");
        LCD_ShowString(2,14,"up!");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

int main(void)        //主函数
{
        uint keynum=0, //按键值
                 enter=0,  //确认
                 Key_timer=0; //按键计时
        buzz1=0;buzz2=0;
        Motor_Muen();
        Timer0Init();
        while(1)
        {
                LCD_ShowString(2,1,"up!");
                LCD_ShowString(2,14,"up!");
                LCD_ShowNum(2,6,MotorKZ.Motor1_floor,2); //显示选择楼层
                LCD_ShowNum(2,10,MotorKZ.Motor2_floor,2);//显示选择楼层
                keynum=Key_Scan();
                switch(keynum)//按键标志位
                {
                        case 1:MotorKZ.Motor1_floor++; //楼层加一
                                break;
                        case 2:MotorKZ.Motor1_floor--;//楼层减一
                                break;
                        case 3:enter=1;
                                break;
                        case 4:buzz1=~buzz1;
                                break;
                        case 5:MotorKZ.Motor2_floor++;//楼层加一
                                break;
                        case 6:MotorKZ.Motor2_floor--;//楼层减一
                                break;
                        case 7:enter=2;
                                break;
                        case 8:buzz2=~buzz2;
                                break;
                }
                if(MotorKZ.Motor2_floor<0||MotorKZ.Motor1_floor<0){
                        MotorKZ.Motor1_floor=0;MotorKZ.Motor2_floor=0;
                }
                if(enter==1)//电梯运行
                {
                        enter=0;
                        Motor1_circle();
                        buzz1=1;Delay(200);buzz1=0;
                }else if(enter==2)//电梯运行
                {
                        enter=0;
                        Motor2_circle();
                        buzz2=1;Delay(200);buzz2=0;
                }else if(enter==0);

                if(keynum==0)
                {
                        if(Key_timer++>100)//按键时间记录
                        {Key_timer=0;
                                TR0=1;
                        }
                }else TR0=0;
                if(res==0x0f)
                {res=0;
                        while(MotorKZ.Motor1_new--)//回到初始化楼层
                        {
                                if(MotorKZ.Motor1_new<2)break;
                                Motor_REV(1);
                                LCD_ShowNum(1,6,MotorKZ.Motor1_new,2);
                        }
                        while(MotorKZ.Motor2_new--)//回到初始化楼层
                        {
                                if(MotorKZ.Motor2_new<2)break;
                                Motor_REV(0);
                                LCD_ShowNum(1,15,MotorKZ.Motor2_new,2);
                        }
//                        MotorKZ.Motor2_new=1;  //初始化楼层
//                        MotorKZ.Motor1_new=1;  //初始化楼层
                        LCD_ShowNum(1,6,MotorKZ.Motor1_new,2);
                        LCD_ShowNum(1,15,MotorKZ.Motor2_new,2);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t=0,time=0,min=0;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始值
        if(t++==599)//毫秒
        {
                t=0;
                if(time++==59) //秒
                {
                        time=0;
                        if(min==999)//分
                        {
                                min=0;
                        }
                }
        }
        if(time==10)//设置超时时间time是秒,min是分钟这里设置的是30秒
        {
                time=0;
                TR0=0;res=0x0f;

        }
}

uint Key_Scan(void)//按键扫描
{
        static uint keyflg=0;
        if((P3&0XFF)!=0XFF)
        {
                Delay(1);
                if((P3&0XFF)!=0XFF&&keyflg==0)
                {
                        keyflg=1;
                        switch(P3&0XFF)
                        {
                                case 0xfe:return 1;//按键1
                                case 0xfd:return 2;//按键2
                                case 0xfb:return 3;//按键3
                                case 0xf7:return 4;//按键4
                                case 0xef:return 5;//按键5
                                case 0xdf:return 6;//按键6
                                case 0xbf:return 7;//按键7
                                case 0x7f:return 8;//按键8
                        }
                }
        }else keyflg=0;
        return 0;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