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测试方案选择

楼主:
如图所示,带弹簧的吸盘可压缩,现在的问题是生产线员工测试弹簧压缩顺畅度完全靠人手按压,时间长容易造成作业疲劳,且主观测试弹簧流畅度太低级,显得很不专业,需求:制作治具,利用压力传感器测试压力大小观察弹簧是否回弹(类似电子秤方案),简单直观,解决作业疲劳问题,请各位小伙伴指点指点,谢谢啦!跪谢

网友A(2023-04-18):
如果回弹行程有严格要求就用LVDT传感器或者光栅尺,没要求就用电子秤。

网友B:
选择带编码器的电机,电机通电将装有压力传感器的压板压缩弹簧至一定距离(编码器测量),电机掉电弹簧回弹,读取编码器回到初始位的时间,用于判定弹簧回弹的流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