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接stc89c52单片机 这个电路可以吗?

楼主(2023-04-18):
两个含有adc0832的模块,如图这么连接可以吗?

网友A:
肯定不行,两个DO会发生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两个DO会发生冲突。

那应该怎么接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接呀?

两个0832各占3个IO口互不关联或换4通道ADC芯片0834,也可用4051模拟开关切换。最好是换内置ADC模块的MCU。

网友C:
不行,两个DO会发生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接呀?

两个0832的CLK,DI可以共用,2个DO各占一个IO,这样4个IO控制两个0832,先用CLK,DI,第1个DO获得前两路数据,再用CLK,DI,第2个DO获得后两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0832的CLK,DI可以共用,2个DO各占一个IO,这样4个IO控制两个0832,先用CLK,DI,第1个DO获得前两路 ...

你好,这种接线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