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第一排的黑块,求帮助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stm32f103c8t6,然后在网上找的LCD1602的程序,我主函数里只写了一个打印数字的命令。我不知道是我单片机接口选择的问题还是我硬件接线的问题。希望有大哥帮我看看,谢谢。

因为用的B0-B7所以这个pB2的接口在接线图上没画。
#include "lcd1602.h"

void LCD160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LCD1602_GPIO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LCD1602_CLK, ENABLE);
        LCD1602_GPIO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CD1602_GPIO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LCD1602_GPIOStruct.GPIO_Pin =  LCD1602_E | LCD1602_RS | LCD1602_RW ;
        GPIO_Init(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GPIOStruct);
        LCD1602_GPIO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LCD1602_GPIOStruct.GPIO_Pin =   DB0 |  DB1 | DB2 |DB3 |  DB4 | DB5|  DB6 |  DB7 ;
        GPIO_Init(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GPIOStruct);
}

void LCD1602_WaitReady(void)
{
        uint8_t sta;

        GPIOB->ODR =0x00FF;
        RSO(0);
        RWO(1);
        EO(1);
        delay_us(1);
        do{
                sta=GPIO_ReadInputDataBit(LCD1602_GPIO_PORT,GPIO_Pin_7);
                EO(0);
        }while(sta);
}

void LCD1602_WriteCmd(uint8_t cmd)
{
        //LCD1602_WaitReady();
        delay_us(15);
        RSO(0);
        RWO(0);
        EO(0);
        delay_us(1);
        EO(1);
        LCD1602_GPIO_PORT->ODR &= (cmd|0xFF00);
        EO(0);
        delay_us(400);
}

void LCD1602_WriteDat(uint8_t dat)
{
        //LCD1602_WaitReady();
        delay_us(15);
        RSO(1);
        RWO(0);
        delay_us(30);
        EO(1);
        LCD1602_GPIO_PORT->ODR &=(dat|0xFF00);
        EO(0);
        delay_us(400);
}

void LCD1602_SetCursor(uint8_t x, uint8_t y)
{
    uint8_t addr;

    if (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Cmd(addr|0x80);
}

void LCD1602_Show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uint8_t len)
{
    LCD1602_SetCursor(x, y);
    while (len--)
    {
        LCD1602_WriteDat(*str++);
    }
}

//??1???
//x,y :????
//num:??(0~99)
//-----------------------------*/
void LCD_ShowNum(uint8_t x, uint8_t y,uint8_t num)
{

            LCD1602_SetCursor(x, y);
    LCD_ShowChar(x,y,num+'0');

}

void LCD_ShowChar(uint8_t x, uint8_t y,uint8_t dat)
{

            LCD1602_SetCursor(x, y);
        LCD1602_WriteDat(dat);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GPIO_Config();
    LCD1602_WriteCmd(0X38);
    LCD1602_WriteCmd(0x0C);
    LCD1602_WriteCmd(0x06);
    LCD1602_WriteCmd(0x01);
}

这是.c文件

#ifndef _BSP_LCD1602_H
#define _BSP_LCD1602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CD1602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LCD1602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CD1602_E    GPIO_Pin_12
#define LCD1602_RW   GPIO_Pin_13
#define LCD1602_RS   GPIO_Pin_14

#define EO(X)         X? (GPIO_SetBits(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E)):(GPIO_ResetBits(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E))
#define RWO(X)        X? (GPIO_SetBits(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RW)):(GPIO_ResetBits(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RW))
#define RSO(X)        X? (GPIO_SetBits(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RS)):(GPIO_ResetBits(LCD1602_GPIO_PORT,LCD1602_RS))

#define DB0                                        GPIO_Pin_0
#define DB1                                        GPIO_Pin_1
#define DB2                                        GPIO_Pin_2
#define DB3                                        GPIO_Pin_3
#define DB4                                        GPIO_Pin_4
#define DB5                                        GPIO_Pin_5
#define DB6                                        GPIO_Pin_6
#define DB7                                        GPIO_Pin_7

void LCD1602_Init(void);
void LCD1602_Show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uint8_t len);
void LCD_ShowNum(uint8_t x, uint8_t y,uint8_t num);
void LCD_ShowChar(uint8_t x, uint8_t y,uint8_t dat);

#endif //_BSP_LCD1602_H

这是.h文件
主函数里就是正常的初始化和显示命令。
int main(void)
{
        u8 smog_ppm ;
        u8 Methane_ppm ;
        u8 CO_ppm ;

        LCD1602_Init();
        userInit();
        window_fan_init();
        Bee_Init();
        delay_init();
        //TIM1_Int_Init(1999 , 35999);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1_init();
        Smog_Init();
        //LCD1602_Init();
        KEY_Init();                                                        /
        Gizwits_Init();                                                /

        delay_ms(5);
        while(1)
        {
                LCD_ShowNum(0,0,99);
        }

}

我把程序烧进去了以后就只显示第一排的黑块。因为画PCB的时候没有接上K引脚的线,所以用手引了一根线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是哪里的问题了,希望可以帮我指出来,谢谢各位。

网友A(2023-04-18):
这是接线图。

网友B: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 ...

我看到一些信息,写的是stm32单片机的一些接口需要关闭复用功能,才可以正常设置i0口的电平,这可能是我初始化不成功的原因

网友C:
1602少接一根数据线

网友D:
电路图中1602少接数据线,仿真可能不通过;
实际连接不错的话,就是初始化过不去,可查端口设置、连接、时序、延时等。
建议坛内找一下成品先过,然后再对照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中1602少接数据线,仿真可能不通过;
实际连接不错的话,就是初始化过不去,可查端口设置、连接、时 ...

谢谢,我现在去找可以实现的程序

网友A:
找成品了也,但是这个屏幕还是只有第一行亮。我要傻
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