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知名的三极管 表面丝印是JCA13C 如何确定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3-04-18):
板子上有一个SOT-23封装的三极管样的器件,表面丝印是JCA13C,A与3的头顶上还有一横。查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管子。此类封装的三极管按常规管脚位置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基极对集电极与发射极电阻不对称,基极对发射器电阻大了集电极一倍,而且集电极对发射极之间还有漏电阻,NPN与PNP型三极管、场效应管都不符合测量结果。

坛子里的那位高人能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双二极管呢?

网友B:
最好拆下来测量,双二极管的可能较大

网友C:
下载半导小芯安卓app,输入型号搜索试试。最坏的情况就只能从外围电路,功能猜测去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