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接地电阻的方法

楼主(2023-04-18):
家里没有接地线,用万用表测水管和火线之间的电压,电压越高是不是代表接地电阻小,接地良好。或者说水管和零线之间电压越小越好?楼房不方便测接地电阻,不断空开的情况下,可以测水管和零线之间的电阻吗?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电压档输入电阻一般是10M欧姆,所以水管的电阻完全忽略。

网友B:
测量电阻操作规定,必须断电测量,带电测量电阻轻则误差大,重则烧毁万用表。

网友C:
用 220V 测量电路非常非常危险。 请学习如何保持安全。

网友D:
在进行接地电阻测试时要使用接地电阻测试仪(也称为接地电阻测量仪),使用中,不仅要注意使用的方法步骤,还要选择正确合适的仪器。

地桩法可分为二线法、三线法和四线法。
1、二线法:这是最初的测量方法:即将一根线接在被测接地体上,另一根接辅助地极,此法的测量结果R=接地电阻+地桩电阻+引线及接触电阻,所以误差较大,现已一般不用。
2、三线法:这是二线法的改进型,即采用两个辅助地极,通过公式计算。在中间一根辅助地极在总长的0.62倍时,可基本消除由于地桩电阻引起的误差,现在这种方法仍然在用。但是此法仍不能消除由于被测接地体由于风化锈蚀引起接触电阻的误差。
3、四线法:这是在三线法基础上的改进法,这种方法可以消除由于辅助地极接地电阻、测试引线及接触电阻引起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