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为什么不能把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

楼主(2023-04-18):
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为什么不能把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变压器中心点为什么要接地,不接地的话,电器漏电,人就不会触电了

网友A:
零线是电气接线,在电力变压器处接地;地线是保护接线,在用户处就近接地。

网友B:
提高可靠性,到时候别*锅。各司各职。

网友C:
可以防止10KV高压电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碰上低压绕组,或者高压电线断落到外线上面。作为保护作用。如果变压器端零线不接地,那么零线对地就会有电压,就是火线,零线用电笔测量都有电。有的单相变压器,就是零线不接地,两根线对地都有电。零线对地电阻不一定接地电阻小。如果离变压器比较远,零线对地会有电位差。所以不如就近接地。而且如果金属外壳漏电到零线,漏保不会跳闸

网友D:
变压器出来零线就是接地的。而用电器端的地是保护地,就近接地,没有保护地,万一零线断路,就危险了。

网友E:
AC220的工作电流的回路是零线, 地线GND起双保险的作用,是万一机壳有电,可以提供泄放通道,不至于电死人.

网友F:
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是因为接地电阻越小,接地后漏电流就越容易流入地面,减小了漏电造成的危害。但是,如果将地线和零线直接接在一起,就会造成电器设备的零线和地线直接连接,这样会导致电器设备外壳带有电压,增加了触电的危险,因此这种做法是不安全的。

变压器中心点接地是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当电气设备出现漏电时,漏电电流会通过地线流回电源端,如果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就无法形成漏电回路,漏电电流就会在设备外壳和人体之间形成电压,增加触电的危险。而如果变压器中心点接地,漏电电流就会通过地线回流到电源端,避免了漏电造成的危害。因此,变压器中心点接地是一种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必须严格执行。

网友G:
三相变压器的低压侧的中心点连接到一起并接入到地线上,这条你之为零线。对变压器而言当负载三相完全平衡时,零线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即为0电位。而对于家用的220V这边,零线和火线的电流大小一样的,方向相反,漏电开关就是基于这个原理不检测是否有漏电。如果线路很长会存在电容,不接扡可能也会电触电,如你站在绝缘良好的物件上,只触碰火线带电作业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因为零线在三相不平衡时或零线近变压器端断线时电压会不为零升高,而地线会一直和大地连接,为零电位,所以零地不接一起。

网友I:
中性线是三相交流电路的一部分,充当每条线路电流的返回线。 通常,三相星形电路中的中性线接地。 接地通常不承载电流,只有在发生短路时才承载电流。 地线不能代替中性线,因为它不提供电流返回路径。 接地主要是为了安全保护。

网友J(2023-12-23):
零线,实际上只有 发电厂和用户 两端是导体,中段是以地壳代替的。
电器的机壳跟 零线 是不相通的,那么,漏电时还是会把用户电倒,所以,
机壳接地要跟射频去耦一样,以跟用户最短的距离 把漏电旁路至 用户端零线。

网友K:
接地线是为了把设备外壳漏电带回变压器接地点,保护人员安全。

网友A:
零线在变压器侧是接地的,用户侧单独接地是为了安全。

网友L:
貌似零线和设备外壳地线都是接到地壳的,实际就是相通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貌似零线和设备外壳地线都是接到地壳的,实际就是相通的吧!

零线地线不分是要钱不要命的野蛮操作。

网友M:
读电子的,也应该读电工基础。电子设计涉及到电工基础和电工安全知识。

网友N:
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是因为接地电阻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设备正常运行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电气系统中,接地电阻越小,设备漏电或短路时,电流就越大,系统保护设备可以更快速地切断电源,从而保护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虽然接地电阻越小越好,但是地线和零线不能接在一起。这是因为地线是用于保护接地,而零线是用于回路电流导通。如果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会导致地线电流干扰零线电流,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变压器中心点要接地是为了保护设备和人员安全。当电器漏电时,电流可以通过地线流入大地,避免人员触电。同时,接地可以减小漏电电流对设备的损坏,保护设备的正常运行。如果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电器漏电时,电流无法流入大地,人员容易触电,而且设备也容易损坏。

网友O:
1. 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是因为接地电阻越小,电流通过接地电阻产生的电压降就越小,这对于保护电气设备和确保电气系统正常运行是有利的。如果接地电阻过大,当电气设备出现故障时,电流通过接地电阻产生的电压降会增大,可能引发设备损坏或人员触电。  2. 地线和零线不能接在一起的原因是:地线主要用于保护人身安全和设备免受过高电压的影响,而零线则负责返回电流。将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会破坏电流返回路径,导致系统失去保护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地线和零线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电位差,以确保电流正常流动。  3. 变压器中心点接地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电器漏电和确保人身安全。当电器设备出现漏电时,接地线可以将电流引导至地面,避免人员触电和设备损坏。此外,变压器中心点接地还可以降低系统过电压、抑制电磁干扰和提高继电保护装置的灵敏度。如果不接地,当电器漏电时,电流无法及时导向地面,可能导致人身触电和设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