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差分电路仿真出来波形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大佬帮分析分析

楼主(2023-04-18):
同样的参数电路为什么仿真出来的波形不一样 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参数是一样的  请大佬帮参谋参谋

网友A:
下图电阻没连接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电阻没连接是不一样的

连上了 波形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上了 波形也是一样的

信号发生器设置一样?打开看看.

网友B:
红线也是正弦波,只是太大了,被削顶了。将红线电压它弄小一点。

楼主:
等下我去试看   那天我弄了好久都不行

网友C:
仔细看了下电路没问题!只有一种可能系仿真出错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