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单片机AD转化的光敏电阻值和呼吸灯结合起来?

楼主(2023-04-18):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连12个问题,全是问光敏电阻控制呼吸灯的,咱就说能不能上点心呢?
如果你真的很用心了,但还是学不会,劝你还是改行吧,一个光敏电阻控制呼吸灯的程序,真的不需要12个论坛问题来解决的
如果你不用心,那还学什么呢?S31刚刚更新,打排位不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连12个问题,全是问光敏电阻控制呼吸灯的,咱就说能不能上点心呢?
如果你真的很用心了,但还是学不会,劝你 ...

12个论坛怎么了,站你家位置了,确实是光敏电阻控制呼吸灯的,怎么你家光敏电阻就能一下控制呼吸灯,你家呼吸灯自己就能呼吸,你没有前面那些问题,你哪来的呼吸灯,你哪来的光敏电阻阻值,咋了,现在新学也不给问了,自己闷头造车是吧,真厉害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连12个问题,全是问光敏电阻控制呼吸灯的,咱就说能不能上点心呢?
如果你真的很用心了,但还是学不会,劝你 ...

我仔细看了看啊,我这12个你是就说了一句话啊,咋了,写不出程序搁这jiao呢啊,又看了看你的那些回复,实力呢没看出来,吐槽倒是很强,另一方面大佬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B:
这里的结合是指光照强度变化让光敏电阻反应不同的阻值使单片机检测的电压变化,根据检测电压来控制pwm输出吗?

网友C:
如果需要用到单片机的话,就是单片机检测光敏电阻的信号,然后在根据光敏电阻的信号大小控制呼吸灯的输出电压

网友D:
用ADC测光敏电阻那的电压,然后PWM控制灯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C测光敏电阻那的电压,然后PWM控制灯的亮度。

光敏电阻值已经测量成功,pwm也可以控制led亮度,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过测量值和亮度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用到单片机的话,就是单片机检测光敏电阻的信号,然后在根据光敏电阻的信号大小控制呼吸灯的输出电 ...

好的,谢谢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看啊,我这12个你是就说了一句话啊,咋了,写不出程序搁这jiao呢啊,又看了看你的那些回复,实 ...

对的对的,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对的,你是对的

不不不,向你“学习学习”,太值得我们“学习”,太励志

网友E:
1、不管AD,自己先编程控制灯的任意亮度。例如,给参数X,让灯的明暗随着X变化。
2、在AD口弄个电位器调压,编个程序采其电压值N。
3、让光敏处理于【明】【暗】两个环境中,分别测其阻值。取【暗】电阻的80%左右值,作为光敏一串联电阻。电阻与光敏串联,中心点接至AD口。
4、用不同的亮度照射光敏(可以加薄纸挡光),测量AD值电压V。
5、将不同光亮的电压值(也即N),映射到1、中提到的X,大功造成。
提示:最亮时AD的N值映射最亮的X值,最暗时AD的N值映射最暗的X值,其它估计估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管AD,自己先编程控制灯的任意亮度。例如,给参数X,让灯的明暗随着X变化。
2、在AD口弄个电位器调压 ...

我做完了,谢谢大家都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F:
知道ad转换再da转换一下用模拟信号控制三级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