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0口接的1k排阻LCD1602只显示亮光,不显示内容?程序仿真成功

楼主(2023-04-18):
自己焊接时p0口接的1k排阻连接lcd1602但是显示亮光烧录进去时不显示内容,程序仿真也没问题,接口也没虚焊,我看网上一般是10k排阻是排阻的问题吗

网友A:
lcd1602里面的A和K

网友A:
lcd1602里面的A和K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vdd接电源,vss接地,vo可以接一个103的电位器,调光,可以对对有没有没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1602里面的A和K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vdd接电源,vss接地,vo可以接一个103的电位器,调光,可以对对有没 ...

A接vcc了,k接地,口是对的,vo直接接地了,但是显示不了内容,用买的最小系统板子可以显示,焊接的就出问题了

楼主:
lcd1602里面的A和K接对了,vo直接接的地,io口接的是对的,用买的最小系统板可以显示,proteus仿真可以显示,但是焊接的就不行,也测了没有短路虚焊

网友B:
你的1K排阻为什么只有 8个脚? 上拉到哪里去了? 你最小系统的排阻也是 不上拉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K排阻为什么只有 8个脚? 上拉到哪里去了? 你最小系统的排阻也是 不上拉的么?

请问就是需要9脚的排阻,单片机vcc的也接上排阻对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就是需要9脚的排阻,单片机vcc的也接上排阻对嘛

肯定是要9脚的,有标记的脚是公共脚,上拉需接vcc

楼主:
用p1口定义D0-D7也不显示,烧录程序也不显示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D:
上拉需接vcc,应该是9脚的

网友E:
vo还是接个调偏压的可调电阻,还是按照标准的来,要不就算其他都对了偏压不对也看不到显示内容。楼主最好把你的电路画个图出来看看,另外初学者最好不要用仿真软件学习,许多实际问题仿真软件体现不出来,现在一个51单片机的开发板很便宜了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