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2个电路模块 rxd和txd能复用吗?

楼主(2023-04-18):
c51单片机上的rxd和txd接口连接了继电器和报警模块,hc06蓝牙的rxd和txd还能在接到这两个口上吗?

网友A:
加转换开关肯定是可以用的,不加转换开关的话,要程序控制端口的使用时刻,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rxd是输入,可以两个并联,txd是输出,两个并联是短路。

网友C:
你这样接肯定不行,在串口通讯的时候,继电器和报警模块都会误动作

网友D:
单片机的Txd可以并联或者加两个电阻并联,单片机的Rxd可以用两个二极管进行位与,成本限制用两个几百欧电阻也可以。

网友E:
可以借,但是传输数据和控制外设不可以同时使用,要分时使用

网友F:
在C51单片机上,RXD和TXD接口通常用于串口通信,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通信。如果这些接口已经连接了继电器和报警模块,则不能直接将HC06蓝牙的RXD和TXD接口连接到这些接口上,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单片机对串口通信的控制和数据传输。

网友G:
假设可以!
你将如何接线?发什么数字开关继电器?发什么数据沟通蓝牙?
当蓝牙数据来时,继电器会不会动作?

网友H:
你这样接肯定不行,
rxd是输入,可以两个并联,txd是输出,两个并联是短路。

网友I:
IO口不够用外加74芯片控制,RXD和TXD除了串口不要控制别的。

网友J:
楼主这种情况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