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升压电路吧 2000V ma级小电流

楼主(2023-04-18):
我需要一个DC-DC 2000V的升压电路。
电流没啥要求(ma级)
最好能用聚合物电池+电池升压版供电
输入:5V~12V
输出:2000V
如果要用变压器,请将详细的参数告诉我
简单一点
给个详细参数的电路图

网友A:
参考特斯拉线圈,几万V都可以。

网友B:
参考电蚊拍电路

网友C:
板凳是也,夏天到了,也用得着。一举两得。拆开借鉴,看完装回。

网友D:
二极管电容器倍压电路

网友E:
单片机振荡,变压器输出高压。滤波。

网友F:
买个电蚊拍吧!参数刚刚好,自己设计的话调参数相当麻烦,如果只是实验好玩可以自己设计电路!用zvs电路简单点

网友G:
如果输出直流2000V的话 买个高压包,10KV的都有

网友H:
这还需要什么电路,直接自己缠一个变压器吧

网友I:
线圈振荡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