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temp directory path contains Unicode characters msp430开发环境安装错误

楼主(2023-04-18):
请问msp430在安装开发环境时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
Your temp directory path contains Unicode characters which can corrupt the install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trouble-shooting guide for a workaround.

网友A:
仔细找找,看看哪里有U码?给补上。

网友B:
是不是安装路径有中文或者其他特殊字符,改一下安装路径试试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安装到有中文名称或者有空格的目录中了,另外建议Windows系统使用英文作为用户名称,有些程序是默认安装到用户的目录中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