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毕兹振荡器multisum仿真起振,实际电路不震荡?

楼主(2023-04-18):
求助,thk。按照考毕兹振荡器的原理,用multisum做的仿真可以起振,但是实物搭建出来,却不起振。(有开关触发)

网友A:
基流大,饱和了。
设法做Q.c处电压在2-3V之间。

网友B:
总要把直流工作点测出来吧,一个不起振包括太多可能了。

网友C:
仿真你放XFC1,XDA1干什么。

网友D:
开关应该接在基极电阻上比较容易起震荡总供电不要关闭.

网友C:
R3后面接的负载太重

网友B:
让你测直流工作点你就是不听,第一步都不做后面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