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接地问题,接地线用软线还是硬线,如何固定最牢靠?
关闭

楼主(2023-04-19):
室内没有接地线,接室外,请问图中这个是接地柱吗,接地线用软线还是硬线,如何固定最牢靠。

网友A:
扁钢带应该是接地桩

网友B:
可能是避雷地,如你是电器接地线,最好不要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避雷针的接地,不要用。

如果是家庭接地建议用钢钎直接砸入土壤,选点一定要避开避雷针位置,同时避开水管、线管、窨井。
老的楼房正常都没有地线,需要自己做地线。如果做地线一定要保证接触良好,否则和没有一样,因为你做了地线之后很有可能别人从你的接地上取地线,走线一定要注意,并且预留一个接线点,不要让别人从你的地线上分线出去。

网友D:
避雷针的接地,不要用。

网友E:
一般是硬线接地。

网友F:
建议大家不要参与讨论这个话题了,楼主有可能想利用这个%,见这里 http://www.51hei.com/bbs/dpj-228307-1.html  ,先不说讨论这个话题好不好了,万一有邻居接了他的这条线做接地线,地线开路造成事故,你们也可能有一定的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