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3.7kw变频器上电不显示怎么修?

楼主(2023-04-19):
驱动板开关电源上电听着吧嗒吧嗒响,量着电源小板没有电压,正负十五伏也没有,我想咨询一下怎么修?

网友A:
就是正常的修电源板的流程啊,保险有没是不是好的啊,桥堆开关管有没有炸呀再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呀,没有短路的话然后上电,看300伏有没有啊然后电源芯片启动电压有没有啊供电电压有没有啊光有没有反信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正常的修电源板的流程啊,保险有没是不是好的啊,桥堆开关管有没有炸呀再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呀,没有短路 ...

2844芯片怎么检测??

网友B:
重点看供电电路是不是又器件烧坏了

网友C:
拆开需要修的东东,按原理图,依电源路径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需要修的东东,按原理图,依电源路径检修。

这个没原理图

网友D:
频率过低所以有声音,负载有短路。最好有原理图,楼主这样的简单描述只能猜测了。